电机轴较短如何处理

楼主(2016-07-14):
电机上需要直接带一个同步轮,可是电机通过法兰固定后,轴短了一些,大家碰到过这些问题吧,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没遇到这个问题!

发生这种问题更多是设计和选型的失误,多大功率的电机对应适输出轴的长度,对应相应功率的皮带轮宽度、联轴器宽度、齿轮宽度,只有很低概率会出现法兰式电机,装在法兰上,电机轴无空间安装传动零件

是否可以换电机?

网友:
不想换电机和皮带轮的话,考虑把法兰孔扩大一些,让电机多伸出一些。

网友:
简单呀 做个轴套到电机轴上, 把同步带轮孔扩大.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特别是带轮与减速机连接时,在慢速情况下,输出力矩大,同步带轮宽,我有时候会如下图一般处理。
但是这样的使用也只能用在精度比较低,可靠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内测可以加轴套,但是电机轴需过半

网友B:
嘿嘿,肯定是用立式电机,然后装在厚板上出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上传一张图看看?通常能解决的;自己加个轴套在电机 轴伸上,相当于过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特别是带轮与减速机连接时,在慢速情况下,输出力矩大,同步带轮宽,我有时候会如下 ...

你这样只能轴向定位一侧
同步带轮外侧最好还加螺纹孔,防止带轮往电机方向窜动。

话说回来,尽管这个做法精度不高,但是同步带轮本身传动就不是高精度,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除非你的带轮出去接一根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肯定是用立式电机,然后装在厚板上出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特别是带轮与减速机连接时,在慢速情况下,输出力矩大,同步带轮宽,我有时候会如下 ...

嗯,非常感谢,我这边精度要求也不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按五楼那个图做吧,只要电机轴过了带轮中心问题不大的。

网友:
常见的有2种方式,5楼是一种方式,就是在同步带轮的外端面增加一个挡板,而且这种方式很常用;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带轮有凸台的话,可以在凸台外圆上面钻孔,然后用顶丝直接旋入电机轴径里面,这种方法更牢固,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会破坏电机轴径。一旦电机自身出现问题,由于电机轴径被破坏了,电机厂家一般不愿意更换。

网友:
电机轴的载荷除了扭矩还有弯矩,你的这个希望无疑增加的弯矩,首先需要校核弯矩是否超过允许负荷。大部分情况下,带轮厚度与轴伸长度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如果你的选型确实遇到了这个问题,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另做一个轴座,一端装电机、另一端装带轮轴,电机轴与带轮周中间用联轴器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特别是带轮与减速机连接时,在慢速情况下,输出力矩大,同步带轮宽,我有时候会如下 ...

如果说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共性问题来看的话,对于一些比较小功率的电机来说,电机轴较细,这个时候这种方法就不太合适了,您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A:
实际上如果电机轴比较小,你就不应该设计太宽的同步带了,如果电机轴长于同步带的80%,就直接加上端盖就行了,不知道你说的电机轴比较细是多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如果电机轴比较小,你就不应该设计太宽的同步带了,如果电机轴长于同步带的80%,就直接加上端盖就行 ...

用过的同步电机一般轴都比较细,有12的,还有8的

网友(2019-09-28):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电机轴向尺寸允许的话,
同步轮用轴承座单独支撑,然后电机轴与同步轮轴用联轴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