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旋和长度标准

楼主(2016-07-14):
螺纹旋合长度一直都比较好奇,最近也看了论坛帖子,按照上面所说,旋和长度超过10牙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了,书上也说,载荷作用在前五牙。
但是在现实中,我看见好多公司螺纹长度超过10牙的很多,20牙,甚至30牙都有,是他们设计问题,还是螺纹长度设计长有其他用途,密封还是其他,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方面有个经验值可以作为参考,就是结合的螺纹长度是螺纹直径的2-3倍。如果感兴趣可以从螺栓受力方面做一下分析,这个数值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密封方面,用的螺纹直径要小一些,螺栓多一些,这样布置更为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有个经验值可以作为参考,就是结合的螺纹长度是螺纹直径的2-3倍。如果感兴趣可以从螺栓受力方面做一 ...

大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是滑动螺旋副的长度度设计吧,属于螺旋运动,和我们说的螺栓螺母好像不太一样,如果说错了,大侠望保函

网友(点评):
呵呵,我说的是固定螺栓长度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是滑动螺旋副的长度度设计吧,属于螺旋运动,和我们说的螺栓螺母好像不 ...

呵呵,我说的是固定螺栓长度的设计。

网友(点评):
自己实力不够,误会了大侠,请大侠谅解,同时也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的理解:

旋合长度并不是针对“螺纹受力”提出的,而是针对“螺纹精度”提出的。它是指在考虑了 ...

网友:
成大先 版  第二册 5-56页  有推荐标准

另外,紧固螺纹和密封螺纹要分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