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如何直接与辊筒输送机相连?

楼主(2016-07-14):
如下图所示:
电机的是怎么连接上去的?不用什么辅助的传动机构?

网友:
这蜗轮直联呀。套上去就好

网友:
l链条

网友(点评):
也是个办法

网友:
从图片上看,电机应该是空心轴,内有键槽,与转动轴通过键连接传动的。

网友A:
通常用空心轴减速机 直接插到 滚筒轴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减速机采用“”挠度安装‘’ ,这样减速机额晃动分解 不同心问题

网友:
减速机就有这样的考虑,可以直接推电机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空心轴减速机 直接插到 滚筒轴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减速机采用“”挠度安装‘’ ,这样减速机额晃 ...

空心轴的减速电机,然后辊筒的轴直接插进去,是这么理解吗?有没有这样特殊的辊筒呢?前辈说的减速机采用”挠度安装‘’ 是什么意思?求前辈指导!

网友(点评):
就是说 你找个样本,上边有一种 在大法兰上带一个 螺丝孔固定,一会我找个图片给你

网友B:
直接找 减速机资料 有配电机的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是一种空心轴减速机,国产的、国外的都有这种,这种减速机的好处是占空间少,直接与传动轴相联,不过价格比相同速比的减速机要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 减速机资料 有配电机的一看就明白。

想了一下,双链辊筒的轴运动时是不动的。电机没办法直接驱动轴来实现运动。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C:
每个辊筒上都有链轮,减速机驱动的是链条,通过链条的自循环来驱动辊筒的

网友:
看一看减速机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双链辊筒的轴运动时是不动的。电机没办法直接驱动轴来实现运动。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你自己现场看一下就好了,双链辊筒的轴运动时不动?这种就是普通的减速电机,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现场看一下就好了,双链辊筒的轴运动时不动?这种就是普通的减速电机,空心

感觉是不动啊,链轮带动辊筒转动,链轮上面有轴承,这个轴就当心轴,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辊筒上都有链轮,减速机驱动的是链条,通过链条的自循环来驱动辊筒的

是的。我猜想链条在下面,链轮上面没有套链条,这样就不用按照节距算链条长度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6-11-23):
蜗轮蜗杆电机

网友:
1.电机减速器跟主动辊筒轴孔配合联接,通过键槽于键实现周向固定;
2.主动辊筒、轴、链轮三者是一整体,主动辊筒通过带座轴承固定在机架上,通过电机减速器实现转动;
3.你给出的辊筒图纸,是后面从动辊筒的结构,链轮跟辊筒是一整体,链轮跟辊筒通过轴承与轴装配在一起,轴直接固定在机架上;
4.可以参考下辊筒输送机设计手册。应该是标准的设备。

网友:
电机连的那根滚筒,轴和滚筒是一体的,然后轴上装有轴承座。后面的从动滚筒里面才有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空心轴减速机 直接插到 滚筒轴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减速机采用“”挠度安装‘’ ,这样减速机额晃 ...

楼主图中的白色板子更像一块法兰板,因此极有可能是法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空心轴减速机 直接插到 滚筒轴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减速机采用“”挠度安装‘’ ,这样减速机额晃 ...

大侠,请教一下“挠度安装”是什么意思,没听过这个叫法

网友(点评):
就是空心轴直接到 设备轴上,德国一些设备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就你不能近一点a

网友:
直接与滚子轴头连接

网友:
应该有减速机

网友:
这种是涡轮减速机和传动轴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中空减速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