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联轴器哪家的好?

楼主(2016-07-14):
小弟刚入机械行业不久,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用的联轴器,国产的品牌哪家的比较好?

网友A:
伺服电机控制精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要选用刚性好一些的联轴器。
机床常用的有梅花联轴器,再好一点的是膜片式联轴器,机床方面用这两款联轴器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控制精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要选用刚性好一些的联轴器。
机床常用的有梅花联轴器,再好一 ...

谢谢您的回答,在想请教一下,国内生产伺服电机用的联轴器,有哪些比较好的厂家,我们以前用的是在米思米买的,领导觉得太贵,让我找一下国产的比较好点的厂家。

网友B:
国产的都差不多,要是 用梅花联轴器,尽量别用国产的 了

网友:
济南金桥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你可以看看这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都差不多,要是 用梅花联轴器,尽量别用国产的 了

嗯,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伺服电机用国产梅花联轴器,就别说是高精度了。。。。。建议用KTR

挠性连轴器适合一般的伺服传动,可以考虑国内品牌,武汉正通

网友:
上隆自动化的联轴器质量还不错。我们目前用了不少。

网友:
了解加积分,好好的。

网友(2016-10-21):
第一,伺服电机建议用金属膜片联轴器,扭转弹性常数大,同步性好;梅花树脂的在连续工作后温度上升,会变软,正反转背隙大,,长时间正反转,磨损也会导致被间隙越来越大;
第二,米思米卖的贵,别人同样的货卖200,他可以卖300甚至更高,,,,因为米思米是备库存卖现货的,所以必须高利润;;
第三,米思米之所以货期快,除了备大量现货之外,还存在“后续追加工扩孔”的情况,这在抱紧式的联轴器中,是不被专业厂家允许的;
第四,你找我,保你用上质量跟高,价格合理的联轴器

网友:
广州凌科的吧。一直在用,而且用在伺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