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毛刺问题

楼主(2016-07-14):
群里的各位大侠,帮小弟想想,在直径12的杆子上面钻横孔(孔的轴线和杆子长度方向垂直),孔是通孔,钻头出来的这一侧毛刺翻出来比较大,不能直接上无心磨床,需要去除毛刺后才能上无心磨,大侠们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怎能没有毛刺呢

网友:
反过来倒个角。

网友:
要想漂亮没毛刺换个加工方法,用线切割或者电火花都可以

网友:
自动通孔倒角刀,可以百度下
下刀的时候倒上面毛刺,退到的时候去下面毛刺

网友A:
你目前轴的下面应该是悬空的吧?试试用钻模装夹加工,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了,其中的道理慢慢领悟吧。

网友:
快通的时候慢点  别用力

网友:
刀具问题,刀具参数设计好毛刺完全可以解决。钻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轴的下面应该是悬空的吧?试试用钻模装夹加工,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了,其中的道理慢慢领悟吧。

提醒的好!

网友(2016-08-31):
设计上来个倒角比较好,再好的刀具也会有一点点的,完全没有难

网友(2018-10-17):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轴的下面应该是悬空的吧?试试用钻模装夹加工,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了,其中的道理慢慢领悟吧。

我这边遇到同样的问题,亲说的钻模装夹加工是什么方法,能否详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