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热棒的功率和温度,加热设定时间长度怎么算的

楼主(2016-07-14):
您好,现在有根发热棒,外直径是12,长度是150。内孔填充物是普通的发热材质,现在做成功率300W.(外购表面写有)。假如我要重新定做,这个功率一般怎么怎写,还有这个功率一般能最大加热温度多大,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就是电热棒,跟热电偶配合用

网友A:
最大加热温度与功率和时间无关,是加热棒自身的事儿,加热棒内部是镍铬电阻丝,好像可以到1200度左右,你查一下;内部填充一般是氧化镁粉末吧,耐温值也很高,具体数据我不知道,我一般用到两三百度不会有啥问题,你可以把你的目标温度报给厂家问问就知道加热棒能不能耐得住,估计温度太高根部导线会先坏吧!加热时间的话,要看具体的被加热物体和要加热的温度,这个没法儿说

网友:
功率选择的考虑

功率的计算选择应考虑以下三条:

从初始状态,
按规定时间要求实现加热介质至设定温度
(工作温度)

在工况条件下,发热量足以维持介质温度;

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一般取
1.2

显然,从第⑴、⑵条选择功率的较大者,乘以安全裕度就是应选的功率。

网友:
如果是干烧的双头电热管,表面功率4-8W/cm^2,  800材料的的管身温度可以达到850℃
加热水,加热管的表面功率可以做大到12-25W/C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加热温度与功率和时间无关,是加热棒自身的事儿,加热棒内部是镍铬电阻丝,好像可以到1200度左右,你查 ...

哦。。谢谢。。了解的了。。问了下淘宝,外直径12*150的可以最高做到450W。。。根据那些比热容,比如橡胶温度是1700J/KG.度。。。稍微乱估算20KG橡胶10分钟加热到100度需要4.5KW。。。一般这个放置发热管是可以并和的吧。。。比如我要4500W,,1根450W。。用10条。。。

网友:
电热棒,跟热电偶配合用,热电偶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解的了。。问了下淘宝,外直径12*150的可以最高做到450W。。。根据那些比热容,比如橡胶 ...

似的,可以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