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大吐槽,各位都来看看啊!

楼主(2016-07-14):
大家觉得这样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都忙都准备被封,没人回答你!

网友(点评):
哈哈,是啊,连ZEROWing都被禁言,还有什么看头。。。

网友:
需要两个基准点吗?

网友:
感觉怪怪的哟,个人感觉问题挺大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
这是公共基准的标注方法

网友:
基准要设置在中心孔

有问题去群里讨论吧

网友(点评):
大侠什么群,小弟也加一下

网友:
不对啊。参考一下机械手册吧。

网友:
是很有问题

网友A:
有问题的,A和B既然做了基准,怎么又去测基准的径向跳动

网友(点评):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网友(点评):
以前也纠结这个问题,后来查阅了很多文献 是要测得 楼主这样标没问题 就是跳动不能标在尺寸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见解!还想问下,两个基准都已经有尺寸公差了,您认为是否还需要在这两个基准上添加一个形状 ...

这个可以有,形状公差是相对于加工而言的,比如装轴承的孔、轴位,都是必须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基本没学过机械制图。测量跳动,是在中线线上测量吗?你那个跳动的箭头不要对尺寸线对着那么奇好吧? ...

有见解,这是一个错误点,还想问下,这种两个基准的公共轴线又对其自身基准进行约束是否合理呢?再一点就是,跳动是个形状和位置的综合公差,如果要用同轴度来代替跳动的话,由于同轴度只是一个位置公差,是否还要再加一个形状公差来共同约束?

网友:
不对吧,查机械设计手册下.......

网友:
期待 高手来帮你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吗?

重复标注,可能让加工工人产生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A和B既然做了基准,怎么又去测基准的径向跳动

以自身为基准去测跳动,跳动应该是零。谁会以自身为基准去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基本没学过机械制图。测量跳动,是在中线线上测量吗?你那个跳动的箭头不要对尺寸线对着那么奇好吧? ...

正解

网友:
这个说明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基本没学过机械制图。测量跳动,是在中线线上测量吗?你那个跳动的箭头不要对尺寸线对着那么奇好吧? ...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见解,这是一个错误点,还想问下,这种两个基准的公共轴线又对其自身基准进行约束是否合理呢 ...

用跳动来保证同轴度有点粗放,所以跳动公差要比同轴度高一个级别

网友:
应该是轴基准吧

网友(2016-08-13):
只需一个基准就可以了。

网友:
A.B 去掉 基准放中间

网友C:
个人感觉公差数值太大了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公差数值太大了会不会?

恩!这是一个错误

网友:
一个基准就行了 这样人家都不知道以哪个为基准 了

网友:
该应该为组合基准要素,应该把中间的大的作为公共基准要素。

网友:
两个错误:
1、跳动的箭头应该指到零件的轮廓上,不能与尺寸线对齐。
2、跳动的公差带前面应该加φ,因为是圆环形公差带。

网友:
基准和径向跳动公差给得不合适

网友:
一个基准就好了,跳动分开标注,增加同轴度就好,

网友:
查一下0.25的跳动公差等级已经在IT11~12之间,这比不标注形位公差的未注公差要求(一般GB/T1184-K)还要低!这样的标注没有必要了!

网友:
我只看到尺寸没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