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液压缸可以把无杆腔封住,只留有杆腔进出油吗?

楼主(2016-07-14):
液压缸作为加载缸,只留有杆腔进出油,无杆腔封死,没有液压油进出,只有空气。我想让液压缸起液压弹簧的作用,就是负载拖动活塞杆产生一定位移,液压缸活塞杆就产生相应的加载力,在活塞杆移动过程中该加载力要与位移成正比,并且当负载拖动活塞杆移动到某位置停止时,要求加载力变为0(为了活塞杆不会在加载力作用下突然自动退回去)。这个液压系统要怎么实现?有没有前辈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液压系统要用比例阀及传感器及PLC电器控制装置。

网友B:
如你所描述的液压缸起液压弹簧的作用是可以的。不过一般油缸活塞的密封是允许有少量泄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描述的液压缸起液压弹簧的作用是可以的。不过一般油缸活塞的密封是允许有少量泄漏的。

请问,要达到该目标,我所述的液压缸单边进出油和液压缸两边都可进出油哪个更容易实现,或者作为液压弹簧来讲,哪种方法效果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压系统要用比例阀及传感器及PLC电器控制装置。

想用背压带压力伺服的方式,请问要用何种比例阀,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仅仅只要实现液压弹簧这一功能,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现在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没有表述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只要实现液压弹簧这一功能,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现在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没有表述清楚啊 ...

活塞杆会受到外力推拉作用,我的目的就是想要让液压缸输出与活塞杆位移成正比的阻力,现在我的想法是单出杆液压缸两边接油管,然后各接一个比例溢流阀来控制液压缸有杆腔和无杆腔压力,这样可以吗?

网友:
抱歉,你的表述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我在油缸的无杆腔接一个蓄能器,油和压力加到你认为合适为止。这样在推拉活塞杆的过程中就能让液压缸输出与活塞杆位移成正比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