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Creo-3.0怎么安装不起

楼主(2016-07-14):
前面步骤都按照教程做了,到了把许可证拉过去的时候也显示可用,点下一步就出现问题了,显示这个  而且  这个文件和教程上格式好像不一样,求大神指教

网友:
第四集Creo3.0软件的安装教程
http://bbs.creoug.com/thread-62874-1-1.html
(出处: 精诚网)

楼主:
我前面步骤都是对的,就是许可证那一步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电脑安装完2.0之后也跟你上面出现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我的CREO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电脑休眠一会之后启动就会出现跟你上图一样的东西,然后点击确定之后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是因为安装了CREO的问题,还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64位的,破解过程中要破解的文件夹是不一样的,在一个……X64的里面

楼主:
我的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