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下面这个案例,CAE热分析

楼主(2016-07-14):
案例条件:如图

          现在我们给出分析条件,封装电阻的功率为5W,环境温度为40摄氏度。对流环热系数与材料导热系数可查资料。
          请分析在系统下散热肋板的稳态温度场,和热流分布。
          我做这个分析的目的是想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进步,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能给出方法和建议的一定回复。
          在此我先挂上我的分析结:           请大家给出宝贵建议和对比结果
图2

网友:
对流方向不一样结构相差很大

楼主:
空气为自然静态下

网友A:
你ansys水平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nsys水平好高啊

前辈,你别逗我了,你的社区积分一看就知道了,你的水平在什么位置,你就别笑我了,我就是来学习的,我希望前辈给我指点一些,
有太多地方我还不足,

上面的热分析,你帮我看看,
肯定有很一些问因素我没有考虑到,
请前辈给出宝贵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气为自然静态下

自然静态下对流系数一般5~20W/(m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然静态下对流系数一般5~20W/(m2*k)

这个我知道,前辈,我想问下那么我在40摄氏度的环境下,我能取值多少,因为这个参数确实很重要,他是直接影响分析结果因素之一。

网友C:
就挂个结果有个毛用。中间参数设定,网格划分都没有。看个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前辈,我想问下那么我在40摄氏度的环境下,我能取值多少,因为这个参数确实很重要,他是直接 ...

跟环境温度没有关系,这得通过实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挂个结果有个毛用。中间参数设定,网格划分都没有。看个屁啊。

前辈,你好,我把我的条件都写在上面了,你好好看一下嘛,至于网格化分,我就不给你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化分网格的方法和习惯,我知道 网格对结果影响很大,但是这个看自己的化分了,这点就不麻烦前辈了,我想先谢谢前辈,如果可以,你就按我现在给的仅有条件做一下嘛,有什么分析环境参数需要我提供的,我一点第一时间提供,

网友(点评):
没空陪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环境温度没有关系,这得通过实验验证

前辈,在传热学中,自然对流换热是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对流换热系数这个参数绝对少不的,在一定条件下还要考虑辐射换热,在这里我暂时没有考虑辐射。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把我的条件都写在上面了,你好好看一下嘛,至于网格化分,我就不给你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