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能否被偏心轴承取代掉

楼主(2016-07-14):
  能!因为偏心轴承,是一种不需要偏心轴就能实现偏心功能的零件,它能降低了偏心机构的制造成本,是非常用的轴承。偏心轴承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主要包括外圈、内圈、滚动体花篮、滚动体。但它的偏心量受到一定的阻止,因为其尺寸不可能做

网友:
不会全部。

网友:
偏心轴承 编辑
偏心轴承,是一种非常用的轴承类型。主要包括外圈、内圈、滚动体花篮、滚动体,偏心轴承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不需要偏心轴就能实现偏心功能,降低了偏心机构的制造成本。
中文名 偏心轴承 性    质 轴承类型 组    成 外圈、内圈、滚动体花篮等 偏心尺寸 均在5mm之内
目录
1 偏心轴承概念
2 偏心轴承加工方法
3 偏心轴承特征
4 偏心轴承分类
5 偏心轴承应用
6 偏心轴承规格表
偏心轴承概念编辑
偏心轴承是摆线针轮减速机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轴承。原始的偏心轴承有三部份组成:一个偏心套和两个502系列圆柱滚子组成.偏心套和轴承的里圈整合为一体,形成偏心轴承。
偏心轴承加工方法编辑
此类偏心轴承要求两端B、C偏心外圆与A基准外圆偏心方向一致,且偏心尺寸不同,一般均在5mm之内,偏心误差要求小于0.05mm。
为了满足以上要求,采用了以下工艺及工装。
首先将A基准的所有外圆加工好,在轴的两端均留50mm长25mm的工艺夹头,要求夹头与A基准同轴且台阶面与A基准垂直。将轴的两端夹头铣成扁42h6,要求扁与A基准中心对称且两端平行。
工装制作:卡罐两件,要求槽42H7与中心孔B5对称,槽的端面与中心孔垂直。将卡罐装在轴的两端,卡罐偏心方向应一致,通过卡罐的槽与轴的扁42H7/h6的配合,控制了偏心的方向;通过调节卡罐上的压紧螺钉可调节偏心量;使卡罐的端面与轴的台阶面压紧,保证轴的中心与卡罐中心平行。
在车床上用双顶尖装夹,四爪夹紧卡罐旋转,以A基准两端外圆用表测量,调整卡罐上的螺钉,调整至不同的偏心量,车削各偏心外圆至尺寸。当偏心轴加工完后切去两端工艺夹头。
此种加工方法简便、可靠,避免了原有加工方法的繁琐(镗床打中心孔),可应用于要求方向一致的多个偏心的偏心轴加工。
偏心轴承特征编辑
偏心轴承的特征:内圈的内孔为偏心孔,在偏心孔的内侧壁上有一纵向键槽。
偏心轴承分类编辑
一种为双层双列圆锥滚子偏心轴承;圆柱滚子一种为单层滚道小游隙或负游隙圆柱滚子轴承,主要安装在印刷机印版滚筒和压印滚筒两侧;
另一种为双层滚道带内外偏心负游隙圆柱滚子轴承单元,安装在印刷机胶皮滚筒两侧。空心圆柱滚子轴承因其结构特殊,与常规滚动轴承相比具有吸振能力强、精度寿命长及过载保护功能。
偏心轴承应用编辑
偏心轴承的应用:减速机,石油化工.纺织,冶金,矿山.钢厂等.轻重机械等.
偏心轴承主要包括外圈、内圈、滚动体花篮、滚动体。该偏心轴承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使偏心机构大为简化,同时使偏心机构的机械加工省工、省时、装配容易。
偏心轴承规格表编辑
重量 偏心度 规 格
0.05910X33.9X12
  0.05910X33.9X12
  0.059 0.5 10X33.9X12
  0.059 0.5 10X33.9X12
  0.059 0.75 10X33.9X12
  0.059 0.75 10X33.9X12
  0.059 1.0 10X33.9X12
  0.059 1.0 10X33.9X12
  0.059 1.5 10X33.9X12
  0.059 1.5 10X33.9X12
  0.059 1.75 10X33.9X12
  0.059 2.0 10X33.9X12
  0.059 2.0 10X33.9X12
  0.0587 12X33.9X12
  0.0587 12X33.9X12
  0.0587 12X33.9X12
  0.0587 1.0 12x33.9x12
  0.0587 1.5 12x33.9x12
词条标签: 轴承

网友:
这沙发坐着不舒服,论坛就别这么炒作了

网友:
倒想深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