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Solidworks2014的界面?

楼主(2016-07-14):
  小弟求助,请大家帮忙哈。准备学Solidworks,于是下了个2014版的,安装后的界面如图——没有最上面的“功能按钮”,怎样调出来呢?  或者说这是外面买的安装盘,貌似这只是2012的版本呢?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诸位!

网友A:
鼠标移到左上角,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移到左上角,就出来了。

移了,但还是没用。不知道能不能在工具栏的自定义里面,对哪个选项打钩把它调出来呢?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功能按钮? 在空白处鼠标点击右键,有选项,可以选择菜单

网友:
另外 Win7 开始菜单,Windows其它系统也一样,找到 SW工具,那有显示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C:
你右击commandmanager,不就出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右击commandmanager,不就出现了吗

谢谢兄台。但是右击后还是出不来,出来后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功能按钮? 在空白处鼠标点击右键,有选项,可以选择菜单

上面的拉伸、旋转、放样那个功能按钮区。我桌面上的图标是这样的

请大侠帮我看看。

网友(点评):
那不是写着 2014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