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矩公式是否正确?

楼主(2016-07-14):
这个力矩公式是否正确?

网友A:
你觉得它错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它错在哪?

不知道才来问的。 根据这算出来力矩9000NM,是不是就是减速机承受力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才来问的。 根据这算出来力矩9000NM,是不是就是减速机承受力矩?

这是理想化模型下的负载力矩,即负载重力乘以负载和质点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理想化模型下的负载力矩,即负载重力乘以负载和质点的距离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