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容器吊耳设计疑问

楼主(2016-07-14):
设计立式低压压力容器(工作压力0.6MPa左右)时,筒体上能否设置图片中的吊耳呢?若能,怎么校核呢?我查国标上说这个结构属于卧式吊耳,对于立式设备,有专门的立式吊耳,而我们的技术负责人告诉我说这样的吊耳也可以用。
容器工作重量约8t。麻烦指点下,谢谢。

筒体吊耳

筒体吊耳

网友A:
可以用的。
具体需要受力分析,主要是焊接部位受拉力的大小,还有就是吊耳自身承受的拉力大小。

网友B:
能用,看一下板厚。想改变由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看一下板厚。想改变由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具体需要受力分析,主要是焊接部位受拉力的大小,还有就是吊耳自身承受的拉力大小。

网友C:
我之前的单位是干重工的,8吨不沉,基本不算,都是差不多就行,要是经常吊运的话还是算一下吧,你这个形主要是容易挡到吊钩,有点干涉,不过没事,也能用。我见过的能想起来的几种吊耳,我觉得最后一种我觉得比较高端一些,受力、外观要好一些,要是安装什么的临时吊运,一般都是拿废料割一块直接开破口焊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单位是干重工的,8吨不沉,基本不算,都是差不多就行,要是经常吊运的话还是算一下吧,你这个形主 ...

谢谢回复,最后一种吊耳可以外购标准的吊环直接焊上,美观且可靠。

网友(2023-03-10):
压力容器用吊耳跟普通设备用吊耳有所不同,需要考虑吊耳对压力容器本体的影响,需要计算后选用。
尽量选用规范推荐的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