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球磨机配套做的加球机。怎样让直径100的铁球从漏斗底部单排通过 不卡滞。

楼主(2016-07-15):
平时使用的时候铁球是装满的,加球每天只加几百个,要实现的是垂直边水平运动。加的铁球直径100.两个斜板中间间隙留了130.问题是通过接口时铁球就交错卡住了。因为下面还要计数,所以需要单排通过。初步我是这么想的1,将上部斜板做的跟下部板同向2,去掉三根导向的杆子,因为发现铁球会骑在导向杆上阻止其他铁球通过。3将漏斗用钢板分割成四等分至少两三个铁球的高度,只有单球能通过。另外我们领导说给上板切线部位加一滚轴,滚轴上加小直径钢棒拨动钢球使其通过,但是上面全被钢球压满,即使转的动那得多大功率电机啊,我觉得行不通。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的可以做成阶梯型的漏斗,要不然上面的重量全部向下,堵住的几率很大的,下面也可以做一下曲面处理

网友(点评):
有点作用

网友(点评):
有点作用

网友:
不要这样直接到下去,做一个输送装置,一个一个到进去。

网友B:
还是向上吧,用粒粒出口香糖的方式   哈哈,然后弄个斜坡滚下来就是了。中间立柱的感应器在下降过程中被触发,立即向上运动把一个球顶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想不像板式提升

网友(点评):
底部做成锥面比较好

网友(点评):
球自重较大,如果不控制总高度的话,立柱侧面和球有卡死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向上吧,用粒粒出口香糖的方式   哈哈,然后弄个斜坡滚下来就是了。中间立柱的感应器在下降过程中被触 ...

100钢球这样做上面都压满了,向上推的力会很大,单个应该有5kg了!而且这样做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一推一个,有时候推几次也不上去一个!看过类似的结构,工件是圆柱不规则的形状但是比较轻!楼主的就要看节拍了,如果节拍比较慢,可以增加个存储等待区,应该可以用!

网友(点评):
所以要个感应器啊,向下的时候当有一个落到感应器上就马上停止向下,无论下面有多少钢球都不会有问题的。一天才几百个钢球,我想速度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并不是每次都要从最下面开始往上顶,所以受到的力就是一个钢球的重量+两侧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多少我就不会算了。

网友(点评):
那什么时候开始从最下面顶?要加计数和控制吧,行程也要多段的

网友:
画了个草图,楼主在上面加个带槽型挡板的盖子不就行了?槽的宽度要保证比一个球大,比两个球小就可以了,槽下面的单板尽量长点,这样滚进去的球就因为有单板以及斜波不会堵塞的?还行啊?

网友:
楼主在上面加个带槽型挡板的盖子不就行了?槽的宽度要保证比一个球大,比两个球小就可以了,槽下面的单板尽量长点,这样滚进去的球就因为有单板以及斜波不会堵塞的?还行啊?

网友:
做个小斜坡,斜坡下面做一个螺旋绞龙,间距依球的直径,这样就能保证球依次排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00钢球这样做上面都压满了,向上推的力会很大,单个应该有5kg了!而且这样做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一推一个 ...

这样的情况摩擦力没办法计算的,只能估算下推力放大点。装个传感器在中间槽底部是把?那有种情况如果两个球抵住传感器检测不到,推杆已经退到底部了怎么办?推杆继续上下运动?

网友(点评):
柱子直径别弄太大,肯定上不去俩球的,用行程开关感应。感应到的话肯定是一个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情况摩擦力没办法计算的,只能估算下推力放大点。装个传感器在中间槽底部是把?那有种情况如果两个 ...

感应到了肯定是一个,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机构肯定有空推的情况,有可能几次都推不到,所以建议加一个存储区域,存储最少两三个,少了补充,传感器检测有了推送机构停止,就算它有很多次空推,都不影响你球磨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的可以做成阶梯型的漏斗,要不然上面的重量全部向下,堵住的几率很大的,下面也可以做一下曲面处 ...

做成阶梯装球会装的少很多,还有阶梯的拐角处也容易卡。主要是这种球左右上下前后都很错乱,想让他们整齐些规律些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钢球这样做上面都压满了,向上推的力会很大,单个应该有5kg了!而且这样做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一推一个 ...

节奏很慢,一分钟才四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钢球这样做上面都压满了,向上推的力会很大,单个应该有5kg了!而且这样做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一推一个 ...

存储等待区直接一个容器开个口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储等待区直接一个容器开个口就可以吗

一分钟40个还慢?很快了好吧!看你上料怎么上了,整齐的排成一列,加个分割装置一个一个的上到机器里面去,至于是斜槽自动滚进去还是推进去还是抓取放到指定位置,就看你的设备结构和加工方式了!我只是提个建议主要看实际!

网友D:
震动盘式的是不是能好点,不需要做成螺旋上升的,带点向下的斜度就好

网友:
空间够的话:整体结构改一下,A,B两箱,A高,B低;先水平弄个螺旋推送到B箱体,然后滚下去,一个一个下去,呵呵

网友:
别的不说,就你那几根棍,很轻松就给你干弯了,根本没发用。
现在都是闭路磨啦,哪还用到100的球?40的就不错了。

网友E:
下料机构设计:700个锌球,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
http://www.cmiw.cn/thread-1051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料机构设计:700个锌球,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
http://www.cmiw.cn/thread-10510 ...

很感谢 很有用

网友:
把隔杆做成横截面三角形,间隙1个球到2个。杆可以旋转,杆到漏斗地高1~2球。(可能有点想当然,我还是个学生,见谅)

网友:
3跟铁棒间隙1.9倍球直径的间隙

网友:
加个搅拌机构或者提升机构(一个杆子焊几个爪子,能把铁球捞起来,但又不会总在爪子上)

网友:
搞个摇动机构()可否?速度慢些,只要球在里面来回晃动即可,这样就可以防止堵塞了。这个摇动机构就是曲柄连杆机构,就像赶集时碰见的摇香油的那个机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最后采用的那种方案?效果怎么样??

楼主:
现在先按领导的方案来,就是给两个倾斜的板之间加根带很短的齿的轴,将压得铁球往上拨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先按领导的方案来,就是给两个倾斜的板之间加根带很短的齿的轴,将压得铁球往上拨动。

和我的提法不谋而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我的提法不谋而合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最后采用的那种方案?效果怎么样??

这两天在现场试。拍了照片,太大传不上。回去会传。

网友C(2016-08-24):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现场试。拍了照片,太大传不上。回去会传。

后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盘式的是不是能好点,不需要做成螺旋上升的,带点向下的斜度就好

这么大铁球,一个几公斤,得多大的力来震动。
主要就是这球太重了。
参考一下保龄球的怎么排序的,兴许行。
我做过一个小球的,很轻,搅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震动只是解决卡住的问题,并不需要多大的力,超过总体重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续呢????????

后来实现了一个一个的出球。给堵球的地方加了一根轴(轴上含有直径20圆钢),轴旋转,将钢球拨动到导轨里面去了。可以实现一个一个出球了。还拍了有视频。  后来他们说那个出球速度太快了,那个是减速机电机的事了。至少功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