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直机矫平机谁了解

楼主(2016-07-15):
矫直机矫平机谁了解。
我想了解下这类设备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市场竞争状况如何;主要使用领域什么状况。
谢谢各位!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不过按照你的问题我可能帮不上,达不到你说的那个高度。矫平机、纵剪机、收卷机、开卷机、切边机、垛板机、液压闸式剪板机、跟随剪、移动剪.....热轧冷轧钢卷开平线、纵剪线以及开平卷曲生产线。

网友:
热轧冷轧钢卷、铝卷开平线、纵剪线以及开平卷曲生产线,矫平机、纵剪机、收卷机、切边机、液压闸式剪板机、垛板机、铝板矫平机........跟国外比较的话,我司可能就达不到你要求的高度了,我们只是面向中底端要求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