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受力公式请教

楼主(2016-07-15):
今天看到机械手册上关于螺栓受力公式,其中看到扭转力矩公式,普通螺栓受力是相等的,铰制孔却是与中心距成正比,
普通螺栓我是这样理解,它所受的扭转力矩其实就是扭紧力矩所支持,与中心距无关;铰制孔由于是过度或过盈配合,看成和钢板成一个主体,当成一个物体来计算它的扭矩,自然就与中心距成正比,我这样理解有问题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书上说 ,有个什么变形协调方程。也是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 ,有个什么变形协调方程。也是不理解

其中翻转力矩也是与中心距成正比,不清楚他的公式是不是简化了,

网友(点评):
这个 就跟 德国的机械设计教材里说的不同了,你在网上 下载《机械设计》穆斯

网友B:
前者是靠预紧力给俩铁皮子的摩擦搞定的…后者是靠剪切……不难理解吧……

网友C:
       普通螺栓是靠承压面的摩擦力工作的,而摩擦力只取决于摩擦系数和正压力,对理想情况而言,各个螺栓的摩擦系数和正压力是一样的,各螺栓的受力自然相等;

       铰制孔螺栓是靠螺栓受剪传递扭矩,根据变形协调条件(离中心越远,变形越大,弧长与半径成正比),离中心越远螺栓的剪切变形越大,而各个螺栓的刚度相同,所以各个螺栓受力与其距中心的距离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螺栓是靠承压面的摩擦力工作的,而摩擦力只取决于摩擦系数和正压力,对理想情况而言,各个螺栓 ...

听了大侠的话,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哈哈;另外请教大侠,普通螺栓的翻转力矩却与中心距有关,大侠,能否再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靠预紧力给俩铁皮子的摩擦搞定的…后者是靠剪切……不难理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了大侠的话,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哈哈;另外请教大侠,普通螺栓的翻转力矩却与中心距有关,大侠,能否再 ...

这个跟扭转那个一样啊。

变形协调条件为:离中心越远,螺栓被拉得越长,其变形与到中心的距离成正比(图中箭头长短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扭转那个一样啊。

变形协调条件为:离中心越远,螺栓被拉得越长,其变形与到中心的距离成正比( ...

普通螺栓受扭转力是一样大的,而受翻转力确实与中心距成正比,扭转力与预紧力有关,翻转力与螺纹副强度有关,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螺栓受扭转力是一样大的,而受翻转力确实与中心距成正比,扭转力与预紧力有关,翻转力与螺纹副强度有 ...

“普通螺栓受扭转力是一样大的,而受翻转力确实与中心距成正比“,是的,通过分析螺栓变形可以得到此结论;

“扭转力与预紧力有关”,是的,预紧力提供正压力,从而产生摩擦力,提供扭转所需的力矩;

“翻转力与螺纹副强度有关”,只要螺纹受力就与螺纹副强度有关,不应该只针对翻转力吧。

总之,分析时记住“螺栓是变形体”,不要考虑成刚体,因为这类问题是超静定问题,单靠静力平衡方程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找到变形体间的变形几何关系,是分析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螺栓受扭转力是一样大的,而受翻转力确实与中心距成正比“,是的,通过分析螺栓变形可以得到此结论 ...

受教了,我去看看大侠说的超静定,谢谢大侠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