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标准基准的选择

楼主(2016-07-15):
轴承座标注是以孔为基准还是以轴承座的安装面为基准?哪个比较好。
标轴承座安装面为基准面符合加工路线,但孔应该为主要基准啊,各种靠面的垂直度什么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孔到安装面给公差,选取安装面为底面,所开孔的那个垂直面给个垂直度公差,再以垂直面为基准,给轴承安装孔一个垂直度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到安装面给公差,选取安装面为底面,所开孔的那个垂直面给个垂直度公差,再以垂直面为基准,给轴承安装孔 ...

以孔为基准不行吗,表轴承座安装面的平行度,轴承靠面的垂直度

网友:
加工时以安装面为基准,装配找精度时以孔为基准。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孔一旦加工完了,也就是加工尺寸加工到图纸要求后,就不能再修改孔了,否则很容易出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