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管理

楼主(2016-07-15):
生产漏工序频繁,压力山大,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的办法?

网友:
管理出问题了,找一个懂你设备生产流程的高手,让他帮助理一下头绪。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细节处理不好带来的。

网友:
漏工序,楼主肯定不是生产线了
一般用防错,前面的工序不做,后面的工序没法做。
比如下道工序用上道工序的加工面定位
当然要看楼主具体是漏掉什么工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是机加工吗?比如铣床还没加过就送到钳工,这种形式吗

网友:
工艺规划呗,工艺卡流转,加检验监督。

网友:
操作人员没按流程来,还是流程太复杂了?

网友:
看来是小作坊,稍微有点规模的企业一般都有工序流转卡之类的东西,随零件流转,该工序做完操作者签字检验员签字方可流转,下道工序看不到上道签字禁止加工

网友:
缺乏生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