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验算下渐开线蜗杆的M值

楼主(2016-07-15):
参数全在这里了,自己算了下和图纸上的值对不上,希望有高手帮忙算下,谢谢了

网友A:
会算的都被封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算的都被封号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找管理员解答吧

网友B:
我算了下是37.324(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但是这里说的三针值是不是就是所谓的M值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下是37.324(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但是这里说的三针值是不是就是所谓的M值就不清楚了.......

恩!我算了下也是这个值,三针值就是M值

网友:
这个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