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齿的螺旋叶片画法

楼主(2016-07-15):
盆友们好,请教如图这个螺旋叶片上的锯齿给怎么做出来?

楼主:
文字描述有漏洞啊,使用Solidworks如何建模?

网友:
螺旋叶片用螺旋扫描工具,锯齿单个拉伸切除后沿螺旋线曲线驱动阵列

网友:
先用放样钣金建模螺旋叶片,然后用展开命令,在展开的平板模型上切除拉伸出齿形,最后用折叠命令恢复已展开的折弯。

网友:
先做没有齿的,展开后 切割齿

楼主(2017-01-10):
感谢各位指点,账号之前异常,现在恢复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