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下Al合金件表面处理是那种?

楼主(2016-07-15):
直径50mm 高度 21mm  厚度 1.8左右,
各位前辈帮忙看下Al合金件表面处理是那种?这种工艺压铸选什么材料最好呢??

网友:
不清楚,个人猜测如果是铝件也许是氧化处理+着色

网友:
看起来有喷砂迹象,铝材的话A7075如何

网友A:
像是喷粉的零件。压铸用ADC12,7075用来做型材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喷粉的零件。压铸用ADC12,7075用来做型材合适。

用刀尖刮了,有粉末,估计是漆!有没有可能是烤漆?

网友B:
换个方向看一下,你画个3D都知道旋转一下,为什么拍个外观就是那一个面呢?

看起来像喷漆

看下背面就可以肯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方向看一下,你画个3D都知道旋转一下,为什么拍个外观就是那一个面呢?

看起来像喷漆

这么多孔 喷漆能达到这么均匀么 氧化不会效果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孔 喷漆能达到这么均匀么 氧化不会效果更好么?

背面可以看到是不是喷漆均匀,可以看到顶针,是不是压铸件

如果是压铸件,那么一般都不会是阳极氧化的,是喷漆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不是压铸件,是锻造件,那么做阳极更划算,但是不一定客户喜欢阳极

所以要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方向看一下,你画个3D都知道旋转一下,为什么拍个外观就是那一个面呢?

看起来像喷漆

背面底面有环状痕迹!周边比较光滑平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刀尖刮了,有粉末,估计是漆!有没有可能是烤漆?

喷粉不就是烤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底面有环状痕迹!周边比较光滑平整!

还真的没看懂底部那个白色的如何做出来的

这么深,应该是压铸喷涂的,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