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的作用(转载)

楼主(2016-07-15):
润滑对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
1)降低磨擦系数
  在两个相对磨擦的表面之间加入润滑剂,形成一个润滑油膜的减磨层,就可以降低磨擦系数,养活磨擦阻力,减少功率消耗。例如在良好的液体磨擦条件下,其磨擦系数可以低到0.001甚至更低。此时的磨擦阻力主要是液体润滑膜内部分子间相互滑移的低剪切阻力。
2)减少磨损
  润滑剂在磨擦表面之间,可以养活由于硬粒磨损、表面锈蚀、金属表面间的咬焊与撕裂等造成的磨损。因此,在磨擦表面间供应足够的润滑剂,就能形成良好的润滑条件,避免油膜有破坏,保持零件配合精度,从而大大养活磨损。
3)降低温度

  润滑剂能够降低磨擦系数,养活磨擦热的产生。我们知道运转的机械,克服磨擦所做的功,全部转变成热量,一部分由机体向外扩散,一部分则不断使机械温度升高。采用液体润滑剂的集中循环润滑系统就可以带走磨擦产生的热量,起到降温准却,使机械控制在所要求的温度范围内运转。
4)防止腐蚀、保护金属表面
  机械表面,不可避免地要和周围介质接触(如空气、水湿、水汽、腐蚀性气体及液体等)使机械的金属表面生锈、腐蚀而损坏。尤其是冶金工厂的高温车间和化工厂腐蚀磨损显得更为严重。
5)清洁冲洗作用

  磨擦副在运动时产生的磨损微粒或外来介质等,都会加速磨擦表面和磨损。利用液体润滑剂的流动性,可以把磨擦表面间的磨粒带走,从而减少磨粒磨损。在压力循环系统中,冲洗作用更为显著。在冷轧、热轧以及切削、磨削、拉拔等加工工艺中采用工艺润滑剂,除有降温冷却作用外,还有良好的冲洗作用,防止表面补固体杂质划伤,使加工成品(钢材)表面具有较好的质量和表面粗糙度。例如在内燃机汽缸中所用的润滑油里加入悬浮分散添加剂,使油中生成的凝胶和积炭从汽缸壁上洗涤下来,并使其分散成小颗粒状悬浮在油中,随同循环油过滤器滤除,以保持油的清洁,减少汽缸的磨损,延长换油周期。
6)密封作用

  蒸汽机、压缩机、内燃机等的汽缸与活塞,润滑油不仅能起到润滑减磨作用,而且还有增强密封的效果,使其在运转中不漏气,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
润滑脂对于形成密封有特殊作用,可以防止水湿或其他灰尘、杂质浸入磨擦副。例如采用涂上润滑脂的油浸盘根,对水泵轴头的密封既有良好的润滑作用,又可以防止泄漏和灰尘杂质浸入泵体而起到良好的密封作用。

此外,润滑油还有减少振动和噪声的效能。

网友:
像润滑剂的作用

网友(点评):
润滑油,润滑脂机械方面用到的呀。

网友:
哥们,你水错区了

网友:
水一个。这哥们很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