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法千分尺如何使用?

楼主(2016-07-15):
功法千分尺如何使用?假如齿侧面是曲面,取哪个点测量呢?

网友A:
图纸上应该有个参数表,表中应该三个数据:公法线测量齿数、公法线长度最大值、公法线长度最小值。应该找到图纸或向设计者征询。如果是标准花键,可参考标准Gb/T3478 。

网友(点评):
括号中的3,就是测量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应该有个参数表,表中应该三个数据:公法线测量齿数、公法线长度最大值、公法线长度最小值。应该找到 ...

没有,参数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参数如下:

跨棒距和公法线长度是一个标准下的两种检测方法,这个方法要求你得有两个直径3mm的精密量棒。具体方法去看标准GB/T3478.1。

网友(点评):
找了半天尽然没找到这个标准

网友(点评):
http://www.bzxz.net/bzxz/117583.html

网友(2016-08-26):
批量生产的话,要考虑配置使用环规和塞规。

网友(点评):
内齿我们有花键规,外齿这么大也可以采用花键规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哦

网友(点评):
除了正常的检查,拿个配合的零件套一下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