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简单电路图!

楼主(2016-07-15):
本人给小孩做一个电机驱动遥控车,但是纯属门外汉,买了一个2.4G 4通道遥控器 ,有2个12V直流减速可调电机,想利用这2个电机控制前进后退,又通过2个电机的正反转来转向 ,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该怎么弄,有大师能指点吗?或者通过2个电机不同转速比来转向也行 ,希望有老师指点一二。

控制器图纸

控制器图纸

网友A:
这个图片不是接线图接图?  又不是设计。。都是模块化控制器 电路图和接线图没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片不是接线图接图?  又不是设计。。都是模块化控制器 电路图和接线图没差别。。。

不要太认真,专业刷帖而已。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描述,还有个方框...嘿嘿

网友B:
买一个成品也要不了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成品也要不了多少钱呀

主要是带着小孩一起玩,现在买的材料可以买2个车了  自己动手可能意义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片不是接线图接图?  又不是设计。。都是模块化控制器 电路图和接线图没差别。。。

这个我买来的控制器 他是其他车型的控制器 他原有设计是转向电机带动横直拉杆转向  但是我自己动手  无法做出这一套系统  所以我考虑用2个电机,通过电机不同转向来实现车体转向,所以要在他原有电路图上改动,但是不是学这方面的 不会弄 所以来这里请教

网友:
我来赚个积分

网友:
我觉得要控制两个电机的不同转速来转弯比较麻烦,转弯时一个电机动作就达到了,控制简单。这个我看过同事搞过,他焊了一块电路板,应该是单片机控制,买回来的遥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