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减速机能控制旋转角度吗

楼主(2016-07-15):
比如每次转60度停下

网友:
这个做好还是加一个限位销

网友:
还是 用分割器 吧,直接买来就用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加个感应器就可以了,这个我在输送链的步进上用过

网友A:
你所指的减速机是带了电机的吗?这个主要看电机,如果是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在控制器上就可以设置转动任意角度。普通电机就要加感应器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指的减速机是带了电机的吗?这个主要看电机,如果是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在控制器上就可以设置转动任意角 ...

就是普通的减速机啊!!就像太阳轮那!检测产品过来了转一个角度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减速机啊!!就像太阳轮那!检测产品过来了转一个角度

可能你说的减速机是一般称为分度器的东西。马达一直转的话,普通的减速机是一直转的,而分割器是转一个角度就停下来然后又转一个角度,如此循环的。
如果产品需要检测而不是很规律的过来的,应该伺服或者步进加减速器更好用。不然用分割器还要加个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说的减速机是一般称为分度器的东西。马达一直转的话,普通的减速机是一直转的,而分割器是转一个角 ...

产品是有规律的过来!只要检测有东西来它就转一定的角度!!!之前看视频上有一家样子像普通减速机!它的那个轮子不是一直转!只是检测到来了才一定的角度,……也有像你说的用分割器……也有输送和旋转是一个动力的!!还是比较好奇那个轮子不是一转的!感觉上较可靠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用传感器,要求高的电机用步进或者伺服,要求更高的伺服电机加上在定位端加编码器形成全闭环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