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16):
请教图中标注什么意思

网友A:
请问。是建筑图 还是 机械图?

网友:
基础高度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建筑图 还是 机械图?

你好 是机械的

网友:
基础的标高

网友:
是基础标高,设备基础

网友:
是设备基础标高。

网友:
以水平面为基准,高度是300,单位看图上说明。建筑图一般表示的是米。

网友:
还从来没见过呢

网友(2016-08-29):
基础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