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问题

楼主(2016-07-16):
发黑表面处理适用场合?
两米长的150宽的Q235板能发黑吗,还是喷漆处理,再者发黑件是否表面都需要加工去氧化皮,一般的Q235板材表面应该能到达12.5,这样表12.5厂家应该不会加工,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用这么长的板子干什么?不是特精密,喷漆就行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发黑,但你那里的发黑厂正好没有这么大的设备就另当别论了,发黑前应该已经完成全部加工,如果氧化皮都没去除就失去了表面处理的意义了,发黑后就不需要再加工了,也不会产生氧化皮,Q235板加工粗糙度不止12.5

网友:
所谓发黑处理就是氧化反应,生成一层保护膜,其实和喷漆用途差不多,Q235可以发黑

网友:
你不说应用场合别人没法判断...发黑防锈效果比较差...

网友:
估计你难找到这么大的氧化池
看你要求表面12.5,估计使用要求不高,建议改为4块小板,打定位销,发黑

网友:
这么大的氧化池比较难找,估计会分两次染黑,这样会有色差,而且发黑防锈不好,可考虑烤黑漆,或者更改工艺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发黑,但你那里的发黑厂正好没有这么大的设备就另当别论了,发黑前应该已经完成全部加工,如果氧化 ...

Q235材料12板厚板料表面粗糙度大于12.5,那精度要求高又要求发黑,不知发黑对已加工面的精度影响怎样,我见过,外露面是发黑,里面精度要求高,又把发黑层加工掉的

网友(点评):
发黑的好处就是对零件的公差和表面影响小

网友:
1、一般的Q235板材表面达不到12.5;
2、发黑处理之后也只能进行简单的防腐,效果没有喷漆好。能喷漆就喷漆处理。
3、发黑件不需要加工去氧化皮。发黑处理时,溶液里会进行表面除锈的。

网友:
也可以发蓝,不过价格要考虑一下

网友:
也可以发蓝,都是生成四氧化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