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搭接焊与对焊的优缺点

楼主(2016-07-16):
@我爱机械666      请问这两种焊接方式的优缺点,这是罐车大架,该采用哪种方式连接

网友A:
从稳定性讲:搭接焊牢固,对接焊相对差一些;
从外观来看:搭接焊不如对接焊美观;
在实际应用方面,两者应兼顾。对于重要部位(也就是稳定性要求好的地方)用搭接焊;对外观要求美观的部位(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的部位)可以多考虑对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稳定性讲:搭接焊牢固,对接焊相对差一些;
从外观来看:搭接焊不如对接焊美观;
在实际应用方面,两者 ...

我同事都说对接结实,这种地方质量最重要。

网友:
搭接:

优点:焊前准备和装配工作简单,制作方便,不需要开坡口,

缺点:应力分布不均匀,会产生附加弯矩,截面存在刚度突变,应力集中系数大,疲劳强度低

对接:

优点:应力集中低,疲劳强度高。

缺点:需要开坡口,对中要求高,制作难度比搭接大。

从受力角度看,搭接不是理想的接头类型。
对接无疑是优于搭接的,采用熔焊的前提下,应优先选用对接接头。

如条件限制,非要采用搭接接头,务必避开高应力和高应力幅区。

网友(点评):
看着很专业的样子,受教了

网友(点评):
这个颠覆了想象啊,原来对接比搭接更好啊

网友(点评):
听八爷的,多看看书吧

网友(点评):
八爷,应该看那些书,给推荐一下。对接只有1道焊口,而搭接有四道焊口,并且还有筛焊孔,这种情况下你还认为对接接头更结实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8爷,你可以看看焊接手册,作为工程师,用“结实”不“结实”来衡量结构是不严谨的。你要从静载和疲劳两方面去衡量。你既然用搭接,搭多长,怎么焊,对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
焊接强度和焊接面积成正比吧,搭接肯定强度更高更保险一些。
焊口旁边的金属在焊接的时候会受热发生变化,抗弯和弹性降低。焊疤本身强度很高,但是旁边的被焊接材料受热后强度下降。另外车架大梁是主承重件,长度的的变化,载荷的变化,受力部位的变化,都有巨大影响,不是三米加长到五米焊接起来这么简单,要把图纸和各种参数都弄明白再计算才好

网友(点评):
大架是普通铁的Q235B,焊接对材质强度影响应该不大,没见过坏的,因为上面罐体的强度也很高,所以大架受力不大,但是各个方向都有。楼上说的跟你相反,我还是很迷惑

网友(点评):
楼上专业,应该是对的。最重要的是抗疲劳

网友:
施焊区的材质与基材不一致,应力状态复杂是焊接的基本问题。一般来说,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倾向于尽可能分散焊接区的载荷,调整载荷方向,使焊缝避免不利的载荷条件,所以就有了各种形式的搭接甚至辅助支撑结构。结构不允许或载荷不大时,对接焊也是可以的。现在焊缝强度计算还是比较准确的,不管采用哪种焊缝形式,做一番强度计算,对于选择焊缝形式是有帮助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问及回答,已选入微信公众号,将择日刊登。

网友:
8个板厚及以上焊接必须有坡口,坡口类型视板厚定,因为焊接是熔接,厚度大了就焊不透。对于搭接多用于均匀低变应力载荷,像20多米高厌氧罐就是搭接焊,球罐等高应力必须拼焊,又分双面焊,单面焊。

网友:
学习一下,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