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抛光

楼主(2016-07-16):
求购数控抛光机,
加工中心将模具加工好,还需要钳工抛光,费时费力成本又高,想找能做小模具抛光的厂家。
譬如铸造模具,间隙约30mm吧
网上搜的,

楼主:
搜到的都不合适,一般是抛光外表面,腔内没法抛光

网友:
搜索磨粒流研磨抛光,内外都能抛

网友:
见过一个客户自己做的除毛刺的设备,大致是将零部件放到缸体内,里面加一些磨练料,然后搅动,客户修改过几次才成功,很佩服这位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