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模数

楼主(2016-07-16):
现有齿轮直径14.5mm齿16求模数

网友:
先百度,再机械设计手册,最后在上论坛,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查找机械手册,首先看是什么齿轮,然后套公式,如果缺少已知数,那你就在测绘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得0.8

网友:
有些问题完全可以查手册的.......

网友:
什么齿轮  然后查手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