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个链轮的链传动,链节数和中心距怎么确定?

楼主(2016-07-16):
如上图,圆形为链轮的分度圆,且在一个水平面上。
求教:三个链轮的链传动,链节数和中心距怎么确定?手册上只介绍了两个链轮的计算公式:先预选中心距,再算链节数,最后翻算中心距。
或者说这样方式不合理?最小包角120°没办法保证?

网友:
加上张紧轮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管几个链轮,中心距都是顺着链条走向两个两算,顺着排的。包角实在不够可以加支撑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几个链轮,中心距都是顺着链条走向两个两算,顺着排的。包角实在不够可以加支撑轮调整。

那请问三个链轮时,链节数怎么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三个链轮时,链节数怎么求?

设链轮节距、齿数已定,三个链轮依次为A、B、C,其中A、B因工作或结构需要,其轮心固定不动,而A轮心由工作需要确定为设计原点,C轮心浮动可调。第二步在适当的位置布置B轮心,第三步后选择可布置C轮心的大致位置和调整方向。现在有了三个链轮的节圆,AB中心距,AC中心距、BC中心距未知。以初设的C轮心位置为假设依据BC、AC和三个链轮的包角对应的节数,一般很难凑巧第一次就得到连节距的正倍数,没关系,向上或向下就近取一个整数,再返回来计算出C轮心的准确位置。其实这个C轮心位置只是理论位置,作为后续设计、调整时的理论基准,链条张紧后基本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大多数情况下,装卸链条时,需要调C轮放松链条,工作时需要张紧链条,而且这个张紧随磨损增加会越调越多,除有特殊要求,适当多给些调整距离比较保险。并且链条出厂也有误差。有些场合,设备使用方会在磨损延长一定量后拆掉一节链条。这样的话,调整量大体可按两种链长计算出来,注意只能是大体,因为磨损后链条节距已经不是标准节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链轮节距、齿数已定,三个链轮依次为A、B、C,其中A、B因工作或结构需要,其轮心固定不动,而A轮心由工 ...

你好,我理解了一下。就是说上图外面的一圈轮廓线保证是链节数的整数倍,然后反求中心距。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理解了一下。就是说上图外面的一圈轮廓线保证是链节数的整数倍,然后反求中心距。是这样理解吗 ...

是这样的。但是,问题讨论到这里需要深入一步:链条不可能形成连续的曲线,“链轮节圆”,实际上是以链条节距为边长、链轮齿数为n的正内边形,用圆来计算是有误差的。但实际应用中,只要齿数不太少,调整轮的调整行程够大,也可以接受。如何选择,在实用过程中灵活掌握。

网友:
生产,不锈钢网带,链板,链条,皮带输送机 各种 输送机  各种 烘干机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咨询电话:  18553424056  许
微信  a344330113

网友(2017-06-01):
无论几个轮都是一个主动其余从动么?

网友(2018-03-13):
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下多链轮的设计计算资料吗?感谢感谢

网友(2018-09-18):
楼主你好,可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