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孔型怎么选?

楼主(2016-07-16):
大二学生,在做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二级齿轮减速器。现在在选联轴器型号,请问联轴器的孔型怎么选,Y、J型适用于什么场合?
很基础的问题,但是缺少经验,百度上也找不到。求给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你指的是孔径大小吗?

网友A:
是与你需要连接的轴的形状相关的

网友B:
一般用Y型,圆柱孔。锥孔用的少,皮带盘这类需要经常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与你需要连接的轴的形状相关的

一个是跟电动机相连,另一个是跟减速器轴相连。选Y型是不是轴上还要开个螺纹孔加个螺钉轴向定位?那圆柱孔怎么轴向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Y型,圆柱孔。锥孔用的少,皮带盘这类需要经常拆的。

一个是跟电动机相连,另一个是跟减速器轴相连。选Y型是不是轴上还要开个螺纹孔加个螺钉轴向定位?那圆柱孔怎么轴向定位?

网友:
规格大小按传递扭矩和工作转速选取。结构型式结合应用条件选取,通俗一点说,就是考虑安装、拆卸是否方便可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