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计算

楼主(2016-07-16):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做转子静平衡的精确配重计算。能有什么的模拟软件推荐吗?
个人认为其中的难点是配重后重心的位置需要多次迭代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值.
请群里大神们指教

楼主:
问题太简单?
那也请大侠们指导一下

网友:
软件只是参考值,实际操作上静平衡是人工配的。把辊子放在两水平的"铁轨“上,一点一点配到静平衡为止。
对于高速辊子,还需要上动平衡机配动平衡。

网友:
找动平衡点,一般有增加材料找动平衡点,还有一种是去除材料找动平衡点。
一般都是做实验一点一点的找平衡点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想的是在材料加工的时候,我就把配重做的很好,这样在做动平衡的时候只要加10g之内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模拟

楼主:
我需要的是在做动平衡之前,让我的工件尽量的平衡,不要在机器上做的时候加太多的平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