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的蜗杆。

楼主(2016-07-16):
不太懂这个,请问直的蜗杆,是否就是角度为40度的梯形螺纹??

如果是,那么模数和螺距的转换是否有公式?

如果不是,那么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区别在哪里。

感谢~~~

网友A:
蜗杆基本都是直的呀,一般中间部分是齿,两端是支撑呀。相关公式可以看一下相关资料,很多的。

网友:
蜗杆基本上都是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基本都是直的呀,一般中间部分是齿,两端是支撑呀。相关公式可以看一下相关资料,很多的。

我的意思是,蜗杆根连线是直的。

另外,再重复一下问题

普通蜗杆是否就是角度稍微不同的梯形螺纹?

网友B:
跟你车梯形螺纹是一个道理  螺距=3.14x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车梯形螺纹是一个道理  螺距=3.14x模数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