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轴制造问题

楼主(2016-07-17):
直径17mm长度180mm,轴端直径68mm,转速3500转/分钟,求助各位师傅用什么材料最好,能保持长久不变行,高精度,

网友:
最好咨询一下生产主轴的厂家。

网友A:
直接 查看 米思米等国外的样本吧

网友:
这跟轴承受扭矩或弯矩或二者都有?力是多少公斤

网友:
用20CrMnTi或42CrMn都可以,加工完之后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 查看 米思米等国外的样本吧

怎么查看?

网友:
需要看你受力多大,耐磨性要求。能保持长久不变形,长久是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