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两款刀具分别是什么刀?

楼主(2016-07-17):
以下两款刀具分别是什么刀?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算是考试吗?

网友:
高速钢铣刀,和端面铣刀。

网友(点评):
合金铣刀

网友:
第一把目测直径20的棒铣刀,第二把是直径50的装刀片式铣刀。

网友:
我们习惯把第二种叫甩刀,主要是铣平面用的,第一种可以铣键槽之类的,发你一个网址,你看看,我也是现学。。。。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0PHbWllQCkvubde71jgQASxrmIc9uu45agM94xIZh_2oGpjUb7s5x9sxmSdW_Ud_27locSZRnF3c7s8swyeiAmiY7rHvzW2LaYzGj_fg2V_

网友:
第二把是快进给铣刀。使用时切削深度较小,但每齿进给较大。由于主偏角很小,所以进给量大时切屑仍较薄

网友:
我以为也是考试 有陷阱

网友:
那个4刃铣刀磨得有问题啊

网友:
看来叫法不少啊,第一个立铣刀,第二个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