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60CM的圆柱形塑料包裹的物体怎样分离塑料和物体 用什么方式? 还不能有塑料碎末

楼主(2016-07-17):
直径是60CM的圆柱形塑料膜包裹的物体,用什么方法去分离塑料膜和里面的物体, 分离时不能有塑料碎末产生,请问各位老师用什么方法分离,能给说一下操作流程吗,谢谢!

网友A:
包裹前埋一根线,拆开时拉线将膜撕裂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裹前埋一根线,拆开时拉线将膜撕裂分开。

包裹的都是标准的物体,里面不能加别的东西,能不能通过一些机构,把膜先拉开,在把膜和物体分离,就是想不出好方法,求解。

网友:
参考一下烟盒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