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圆柱面画沟槽出现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6-07-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圆柱面上利用 包覆命令做出了 沟槽 这个沟槽与中心线有一定角度的,但是做好后 投影到工程图就很别扭 俯视图的缺口应该在中心线上 正如CAD图那样的 而且主视图显得特别扭曲这是为什么,请指正!多谢!

网友A:
因为你的剖切线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剖切线位置不对。

请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解!

这么明显,你竟然没看出来?

网友B:
剖切线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切线位置不对

先不论剖切正确与否 观察主视图就够变扭得了

网友(点评):
你CAD的是简化画法,SW的主视图没问题,仔细想想

网友:
扭的是正确的

网友(2016-09-06):
螺旋面,投影就应该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