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振动模态分析

楼主(2016-07-17):
是否有实用的电机振动与噪音的模态分析软件?

网友:
电机的结构,一般的3维软件就可以了,
专业点的用ansys
而对于噪声的,LMS Virtual.Lab 这个软件也可以,anasys等也可以分析,看自己的需求
最主要的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来学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