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外套碎了

楼主(2016-07-18):
我使用法兰型直线轴承LMH25,,结果法兰没事,内部的塑料保持架也没事,但是外套碎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径向受力大了,就是成组的LMH  行走路径斜了。上面大或者下面大

网友:
1.加工精度不好
2.安装精度不好
3.使用工况使轴受到额外的径向力
4.轴承座本身品质不好

网友:
自己也是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安装时候敲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