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自动定位

楼主(2016-07-18):
这是给油桶生产线设计制造的清洁设备,客户要求:内部清洁完毕,要把焊缝定位在最高点,便于合盖时对孔位.经过三个多月的试验,搞出了这个东东.请大家指正.

网友:
把焊缝定在高位  是什么原理? CCD ?

网友A:
你发了两遍啊。亲爱的楼主

网友:
一体式光电+PLC+编码器,四次扫描读取位置,然后取相似平均值减速定位停止?

网友(点评):
没用编码器吧………看不出为嘛需要编码器……

网友B:
就是上料,找焊缝,清洗干净标准是找到焊缝后转3周,就是需要三次检测到焊缝信号,停车,是不是呢?至于传感器就用光电实验一下,焊缝反光不好,准确率高就用,不高用高级点的,比如邦纳的色觉?请楼主点评………

网友(点评):
用步进或伺服驱动可以不用编码器,

网友:
能自己做东西的都厉害啊

网友:
可惜打不开视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料,找焊缝,清洗干净标准是找到焊缝后转3周,就是需要三次检测到焊缝信号,停车,是不是呢?至于传 ...

俺是业余的,嘿嘿!你说的色标传感器在设计制作和编程上更方便,让俺多了解了点东西,多谢!

网友(点评):
能简单就简单的……实在不好了…再选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两遍啊。亲爱的楼主

不好意思,原来发在机械设计,发完后觉得应该在自动化类,就又发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原来发在机械设计,发完后觉得应该在自动化类,就又发了一次.

楼主给大概的 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
深深的吓我一跳,我以为是焊缝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