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制造行业

楼主(2016-07-18):
一不小心,在设备制造行业呆了16年,想当初一个学文科的却误打误撞干起了机械

网友:
你主要做什么设备的?  我也干非标,大侠都说这行业比较难搞,有些迷茫啊。

网友:
大侠,你干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什么感悟,我想大侠可以主要从职业角度谈谈,谢谢

网友:
当初是以技术资料翻译的身份入行的,不怕大家笑话,咱一个学文科的,当时连气缸是啥玩意都分不清,就这么误打误撞地开始慢慢接触学习相关的机械知识了! 现在看来,只要沉下心来琢磨,还是有一点收获的!

网友:
卧槽,我机械入门门槛就这么低……文科说干就干?讲讲其中成长故事吧…

楼主:
现在自己干了一个非标自动化设备公司,主要是针对轴承行业的一些非标件进行自动化的组装、检测等

楼主:
应该说还是以销售为主吧!我和客户谈妥一个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报价给客户,合同确认了,就由工程师们去细化了!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轴承热锻线的自动化改造,不知道大侠有接触么?     客户从小鬼子那搞了一台四工位连续锻压机。 棒料通过中频加热后(1050摄氏度),进入锻压机,经过四道工序加工后从两个出口分别出来的是轴承内外圈的坯料。 要求将内外圈坯料传送至八台轴承辗扩专机,进行内外圈辗扩。
坯料温度要850度以上才能辗得动。安装辗扩机设备尺寸及相关位置,预计最远一台总线长要超过30米,有什么有效地解决方案可以在温度降至可辗扩温度(850度)以下前,将其送入辗扩机。
经过去现场的初步测试,1050度的坯料放置与铁板之上,20秒 即降至850度。也就是说,需要传送速度至少在1.5米/秒以上。  这么快的传送链,没用过,没谱啊。  况且速度一块,气流相对运动速度也变大,20秒过去,肯定低于辗扩温度了。
现想请教下大侠,可否有接触过这类非标设备,如何做到有效保温呢?

楼主:
这个好像不仅仅是机械设计方面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