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你们买到这种电机+减速机后一般怎么安装?

楼主(2016-07-18):
先上图:

如图所示,这是直接从某家电机厂购买的电机,连接方式:减速机是通孔直接用长螺钉锁紧到电机上,
另外一端只有一个螺母……

买的时候没跟供应商说清,供应商就这么送过来了……

之前也买过不少电机+减速机,都是两端螺纹孔,舒舒服服的一边锁电机一边锁安装板……

现在要装的话,减速机要和电机完全分开,更换另一根更长的螺钉才能锁紧到某块安装板上。

话说你们会去买这种电机+减速机么?

还是说家供应商没错,的确是没跟他说清楚吗?

现在我个人感觉十分复杂……你卖个这样的电机给我,我要安装还得换螺钉……有病吗这是?

网友:
没有问题,正规东方马达的包装盒是这样的,电机附赠4颗短螺栓,减速机附赠4颗长螺栓

网友A:
买这种东西之前一般要求对方发尺寸图纸,对于安装孔位置更是要反复确认,有些情况下甚至要画出三维模型放到项目模型上去检查有无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东西之前一般要求对方发尺寸图纸,对于安装孔位置更是要反复确认,有些情况下甚至要画出三维模型放到 ...

是不是说这种到货方式对供应商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电机减速机难道也允许一根螺钉同时锁紧3件东西(安装板,减速机,电机)吗……

网友:
这种减速机和电机的安装孔都是可选的,可以选通孔,也可以选牙孔,具体看你怎么安装,就选合适的孔

网友:
这叫什么减速机

网友:
就是个微型电机减速器啊。没螺纹孔就穿孔安装。看你这图片外观估计质量够呛。估计选型资料都没有,所以你不知道怎么选型号。选个正规点的厂家吧。

网友:
安装孔都是可选项,是你自己没注意吧

网友:
这个简单,我是行业人士,问我吧

网友:
这就尴尬了,我觉得不会只有一个吧、还是再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东西之前一般要求对方发尺寸图纸,对于安装孔位置更是要反复确认,有些情况下甚至要画出三维模型放到 ...

这个我也是,先画到三维图中,再去看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