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上的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2016-07-18):
如题

网友:
感觉时液压上面用的,阀门么。

网友:
没见过,会不会是液压控制阀。

网友:
感觉时液压上面用的,

网友:
像是液压阀门集成块,看看功能推断一下。

网友A:
像是比较高档的同轴分配器。

网友:
第一个好像微量油雾冷却器,第二个应该是个分流块

网友B:
从图片上看是气动上用的。没有标牌吗?还是楼主故意拿出来考大家的。

网友:
光通信行业的功分器!最简单的一种!不谢!

网友(点评):
看接头就和家里光纤电视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射频设备里面的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是气动上用的。没有标牌吗?还是楼主故意拿出来考大家的。

那是朋友发我的图!!!!我没有考大家的意思!!!!

网友:
看不出来,上面没标识。有点像气动类的分流阀一类的。
楼主这是拿来考考大家呢

网友:
可能是射频设备里面的分离器。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射频设备里面的分离器。屏蔽用

网友:
挺像电视上的分线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比较高档的同轴分配器。

分配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