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酸盐转化膜 是指什么

楼主(2016-07-18):
转化膜都包括哪些类别,怎么理解呢?只知道有本色转化膜,黄色转化膜,不知道还有铬酸盐转化膜?

网友:
管理员,这有问题,出来回答啊!怎么不答复啊!看看这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皓月大侠,合集我有,进入空间看到你的提问贴被删除了,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没找到,请附上Email,我给你发过去好了,积分留着被扣吧,嘿嘿。

网友:
以下是百度:
在材料保护技术中金属表面经化学或电化学处理所产生的金属化合物薄膜。在机械制造中应用较多的是铝的阳极氧化膜,钢铁上的磷酸盐膜,铝、锌、镉上的铬酸盐膜和钢铁上的发蓝膜等。此外,还有如普通钢上的草酸盐膜,可作为涂装时的前处理层。它能有效地保护基体不受亚硫酸腐蚀;不锈钢和其他含镍、铬等元素的高合金钢上的转化膜,有利于冷变形加工(拉管、拉丝、挤压)时提高拉速、加大断面收缩率、降低工具磨损。利用转化膜对镁制品进行保护的方法也很多。

楼主:
铬酸盐转化膜,是不是就是黄色转化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