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结构和钣金的外壳的设计。

楼主(2016-07-18):
各位前辈好
最近在做整机设备的设计,现在外壳部分也开始做了,整机是用方钢搭成的骨架,外部安装钣金外壳
想做成这样的效果

但是对于钣金件和机架固定的方式和工艺没有经验,想请教各位,关于这个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系统的书籍或者科目的?
或者是有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liaoyao大侠, 他钣金特别厉害。

网友:
这些一般的是凭经验,都是在实际设计中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相关资料和实际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是设备强调的重点部位不一样,可能也有区别。

网友:
  这是通快的设备吧。

网友:
像这种钣金外壳设计看书学的话太花时间,一般都是看看别人怎么设计,模仿几次有经验就可以自己设计了。

网友A:
不是完全的外形设计,要结合本厂的设备加工能力。比如我公司有些电子设备,想仿人家的外观,结果一问本厂的钣金车间,这干不了,那不能加工,外协也没戏,怎么办,为了工艺改结构,甚至改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完全的外形设计,要结合本厂的设备加工能力。比如我公司有些电子设备,想仿人家的外观,结果一问本厂的 ...

确实!好看没卵用,关键要做得出来……

网友:
这个设备结构不是太难,不需看书就能设计出来

网友:
LZ求助的是如何固定钣金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猜也是,因为我也有楼主一样的疑问。

网友(点评):
主机墙板上打螺纹孔,罩壳设计成框架+面板。框架螺钉固定在主机墙板上,面板背部做挂钩挂在框架的卡槽上

网友:
最近在做设计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以前的想法是只要功能作出来就行了, 外观不重要.
现在发现客户对这个也有要求了, 所以也希望论坛里的设计高手能给点建议.
具体涉及到钣金的设计, 与机架的固定形式, 如何隐藏螺栓, 如何造型, 涂装等等.

网友:
画过很多加工中心钣金,都是经验比较多,书上的固定参数说明的,楼上有位说的不错,更多的是借鉴,然后结合自己的产品,以及 加工能力而定

网友:
里面电阻焊耳座,外表打磨光滑。

网友:
钣金设计需要了解钣金的加工工艺才行,否则设计出来的东西下料或者折弯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先做然后再找有经验的师傅看一下。

网友:
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我就做这行的,这种外壳类的钣金不难

网友:
来学习下,感觉做非标的并不像做标准机那么重视外观!

网友:
第二张图是哈克的数控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