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高温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如图1所示,高温腔体内温度因工艺要求,有可能要达到2000多度(腔体四周本身设计有冷却隔热系统,这里不详细说),石墨导柱可能因腔体因热传导及热副辐射的缘故而具有很高的温度(暂时没有进行热分析),那么与之相连的连轴器肯定温度也很高,查阅了联轴器的样本手册,很少有对联轴器耐高温性的指标要求,网上有的说只能耐120多度的温度。问题:请问各位前辈,是否有那种特别高温度的联轴器

图1

图1

网友A:
没搞错吧,2000度,钢板也变形了吧?设备的金属外壳 700度就变形了

网友:
楼上说笑么?铁熔点1535。受热不均200度也变形,别说热胀冷缩了。

网友(点评):
不用非得融化了吧,呵呵;铁变形了,设备就影响使用了啊

网友:
定制钛合金的?

网友:
做个水冷装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错吧,2000度,钢板也变形了吧?设备的金属外壳 700度就变形了

所以腔体壁四周有水冷,只是示意图没画出来,我在一楼里面说了。

网友:
扭矩有多大?

楼主:
扭矩很小,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网友:
自己做个铁的不就可以了,在加水冷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看楼主,前几天在搞这个的密封问题。现在又出现了联轴器的事。看来是研发个新玩意儿了,加油。

听说扭矩很小,可不可以考虑,磁力耦合呢? 就算丢些转数要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前几天在搞这个的密封问题。现在又出现了联轴器的事。看来是研发个新玩意儿了,加油。

听说扭矩 ...

磁力偶合的,会使结构做复杂。如果能找到那种耐高温的联轴器就好,听别人说过陶瓷联轴器可以耐高温,目前在网上没有找到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偶合的,会使结构做复杂。如果能找到那种耐高温的联轴器就好,听别人说过陶瓷联轴器可以耐高温,目前 ...

原来楼主考虑过磁力耦合了。

那就找些知名的或者国外联轴器厂家问问了。

网友:
感觉有困难,没有冷却的话,达到这么高温度很困难,有没有专家来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不仔细看可能会导致理解的错误,如第一楼所解释的,该联轴器并不是说要耐2000度的高温,而是我猜想,因为石墨轴较热及热传导的缘故,而导致联轴器处的温度也会较高,但至于有多高,目前还没有进行过温场分析,所以,我查目前的联轴器产品,对于耐高温这一项,一般不会具体说明,所以此贴只是想求助,什么样的联轴器能够耐高温的,大家有没有类似应用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