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学和机械设计

楼主(2016-07-18):
小弟现在有一点疑惑,听到很多前辈说,搞机械设计,离不开受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作为设计人员,力学基础要扎实,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力学专业出身的人,人家毕竟是专业搞这个的,现在很多的有限元分析,也都是力学专业的再搞,如果说有专门的力学分析人员,那我们还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么?  说的比较乱    意思就是   有专业的做这个的人   我们再做  是不是多余呢

网友A:
你可以不像他们那么专业,但你要知道,了解。

网友:
技多不压身

网友B:
就像麻花钻标准角度118°,你可以不会磨钻头,但是你不能不知道118°。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不是120?

网友:
时间问题
你有个结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求助力学专业人员,如果是本公司的,你要先向他说明情况,给他时间分析问题,中间穿插详细询问,最后他告诉你不能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天了;然后你又有个小改动,重新告诉他结构,再次校核,又两天了。
如果自己会校核,第一次校核用了一天半,看出哪里不行了,根据需要和可行性做出修改,又是一天,算算时间还是自己校核的比较快捷还有信心。

网友:
无力学知识如何设计机械元件,以前在上海一扒鸡车厂待三个月,听小工程师告诫菜鸟工程师:管件愈厚愈好!!?坊间也经常听人说:车愈重愈稳愈好,岂非开装甲车最好了?
所知有限元分析大半是硕士生的工作,算是分工,大物或大批量产品才花得起更多人力成本

网友:
前提是你你公司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大部分小公司是没有的

网友:
有限元只能告诉你结果,不能告诉你原因。

为什么要用工字钢而不用槽钢?为什么用简支梁而没用悬臂梁?为什么要分散载荷的作用?怎样提高结构的寿命?怎样减小结构的变形?………………

网友:
如果楼主一直都这样想的话,最多只是个高级绘图工

网友:
知道得越多越好

网友:
技多不压身,

网友:
按你的逻辑,业余的刘邦怎能打败专业的胡亥呢?

网友:
搞机械的在力学方面怎么能不专业呢,甚至要比力学专业的更专业,不然怎么玩。

楼主:
哈哈  其实这就是我学习过程中思想上的动摇  听了各位的话  坚定思想  再继续苦读!  现在在看托马斯微积分

网友:
   小点的公司,不会养一个或者几个那么专业的人才的。除非是专门搞这些东西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麻花钻标准角度118°,你可以不会磨钻头,但是你不能不知道118°。

不是120°,是118°,可以正2°,所以为了好记,大家都说是120°,你可以查金属刀具的书本。

网友:
这里的力学我理解应该是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像他们那么专业,但你要知道,了解。

大虾好,不懂,就代表有不可控因素,还有人家不会告诉你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你自己设计的结构到底能否足够承重,不可能你设计一种就让专业计算人士给计算吧。这些计算必须要掌握在设计者自己手中,只有这样才能设计时游刃有余。

网友:
这样你电机都不会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麻花钻标准角度118°,你可以不会磨钻头,但是你不能不知道118°。

118°,但是在画图的时候一般去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