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外露安装方式怎么防盗

楼主(2016-07-18):
螺钉外露安装方式除了用防盗螺钉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防盗?有看到一种是用的白色的胶,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螺钉还有人偷啊?

网友A:
螺纹密封胶,百度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密封胶,百度一搜一大把

谢谢!

网友(点评):
要想防盗,最好还是 电焊 焊死算了,螺纹密封胶,拆卸费很大力气,也能卸下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主要看防盗级别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螺栓拧上就可以防盗了,但对于真想偷你的人来说,你焊死了,拿角磨机都能给你切开,关键还得看你要多高的防盗级别。

网友B:
我们都是用把兄弟直接粘起来

网友(点评):
是俩兄弟吧,双管胶

网友(点评):
不是哥俩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把兄弟直接粘起来

是把兄弟,今天钣上没有螺柱,就是用的把兄弟给粘上去的,

网友:
也可以选从里面固定的螺栓,这样既能防盗,拆卸也方便。

网友:
螺钉没有偷的吧,估计还不够功夫的